[求助] 请问这个基准放大器的零点怎么算

楼主(2023-02-23):
寄生电容主要考虑Q1的5pF,按照书上的计算可以简单计算零点为2gmp/Ce,但是算出来和仿真结果不一样,实际零点比算出来要小十倍,太菜了不知道该咋算

网友A:
额。。。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工作?怎么闭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你确定这个电路能工作?怎么闭环的?

电路主体要大一点,这里是环路的一部分,Vout出去后经过环路到Vdc1再到REF1p2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主体要大一点,这里是环路的一部分,Vout出去后经过环路到Vdc1再到REF1p2
...

某种PSR的增强结构?
不知道你的参考文献,不知道你的推到过程;
但是看你的2gmp/Ce这种东西,感觉像是处理成了某种镜像零点?
但是直觉觉得Ce这种对ground的电容和Cgs那种对source的电容在小信号上面肯定是完全不同的;
要进一步讨论还是建议把paper和推导过程贴出来看看;

网友:
这是芯片内部的UVLO,当VDC1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VOUT状态翻转,其实就是个电流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