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振的phase noise,是由oscillator决定的吗?

楼主(2023-02-23):
因为我看到无源晶体的datasheet上,都没有phase noise这一项。

https://www5.epsondevice.com/en/products/crystal_unit/

网友:
mark,我也想知道。说下我的看法,oscillator的电路元件肯定会恶化phase noise,但是晶体是否决定了oscillator输出时钟的相位噪声的上限呢?

网友A:
check others, most have the jitter spec.
in the link you attached, it only specifies ppm, i.e. freq stability, so it might be application dependent.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others, most have the jitter spec.
in the link you attached, it only specifies ppm, i.e. freq  ...

many thanks, please show some others which have the jitter spec.

网友(2024-12-04):
有答案了吗?我看网上说近端取决于晶体Q值,是Q值的四次方,远端取决于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