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coRoute

楼主(2023-02-23):
各位大佬,绕线后发现模块port口没有在track上,自己移动后ecoRoute可以吗,还是得重新跑innovus

楼主:
ecoRoute是真的慢,有快一点的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ecoRoute是真的慢,有快一点的办法吗

顶多一两个小时就能跑完了吧,如果只是IO附近的线重新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多一两个小时就能跑完了吧,如果只是IO附近的线重新绕

搞不定,重新跑Innovus了

网友:
先检查下,为什么不在track,这是解决问题的最源头

欢迎加wx:pr-hao123 ,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