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折叠cascode运放,仿真发现在不同电源电压情况下增益不同(VDD越小,增益越大)

楼主(2023-02-23):
简单的搭建了一个fdcascode结构,用的理想源做恒流偏置

从负端输入小信号,在3.7V和5V电压下分别观察 【输入点到折叠点】AV1、【折叠点到输出端】AV2、【输入端到输出端】 这三个的增益AVtot
VDD=3.7V时:AV1=37.24dB,AV2=56.4dB,AVtot=93.644dB,3dBandwidth=1.38k,GBW=30.6M
VDD=5V时:AV1=22.56dB,AV2=56dB,AVtot=78.72dB,3dBandwidth=10.369,GBW=31M

两种电压下管子均饱和,共模电压均为1.2V,
发现输入端到折叠点的增益变大了导致整体增益的上升,由于GBW不变,主极点相应降低;
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请求帮助。

楼主:
想了好久没想明白哇,脑壳痛

网友A:
将两种情况的DC点拿来对比下看看。另外,PMOS的sub没有接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两种情况的DC点拿来对比下看看。另外,PMOS的sub没有接电位?

那个接了地的,我观察DC点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另外,老哥,方便指导设计一波吗?

网友:
直观理解,vdd上升,输入管的源端会上升一些,gm就会下降,增益下降;如果是漏电,结果也会是降低gm;可以仿真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接了地的,我观察DC点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另外,老哥,方便指导设计一波吗?

看看不同电源下的运放各个管子的gm, gds, vdsat, region, vds,对比一下

网友B:
其实如果你把每一级的dc_gain都用表达式计算出来,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当电源电压变化时,只要器件还处于饱和区那么dc_gain就不会相差多大。那为什么电源电压增大,dc_gain降低呢,大概率是因为电压的增大导致输出节点上的器件存在漏电,使得输出阻抗降低。从你这个电路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OUT电压较高,M6的drain和body压差太大,存在drain,body的漏电。我发现最近这个论坛上好多新手问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你把每一级的dc_gain都用表达式计算出来,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当电源电压变化时,只要器件还处于 ...

你好:

我重新搭建了电路,然后还是取得3.7V和5V的电压分别进行仿真,main from的曲线显示3.7伏时增益高;但是我查看各个管子的ro和gm,发现两种电压下gm基本没有变化,但是5V的时候各个管子的ro更大一些,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你把每一级的dc_gain都用表达式计算出来,就不会有这个疑惑了。当电源电压变化时,只要器件还处于 ...

管子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不同电源下的运放各个管子的gm, gds, vdsat, region, vds,对比一下

我已经对比过了,完全相反的结果,我
我的设计电流比较低,是几百n到1.5u左右的电流,然后使用了倒比管

网友B: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电压高的情况下,与OUT相连的NMOS存在drain/body漏电,所以dc_gain降低。你试一下将那一对NMOS body接到source上,再去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电压高的情况下,与OUT相连的NMOS存在drain/body漏电,所以dc_gain降低 ...

我刚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但是我这个是5V的mos管,为什么还会这样呢,不应该在耐压范围内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刚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的,非常感谢

但是我这个是5V的mos管,为什么还会这样呢,不应该在耐 ...

热载流子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热载流子效应。

oo我似乎有点理解了,漏电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只是我的工作电流太小了,因此很显示出来明显。如果我的工作电流很大才可以忽略这个漏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