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RC振荡器电路

楼主(2023-02-24):
请教一下那本书上有这个RC振荡电路的详解呢?

楼主:
顶一下帖子

网友A:
the period seems is determined by the larger C/I and the duty cycle is determined by the smaller C/I. run sim to verify if this is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period seems is determined by the larger C/I and the duty cycle is determined by the smaller C/I ...

谢谢您的回答,可我听起来有点大道至简,请问这个振荡电路的名字叫什么呢?有推荐查看的资料或者课本吗

网友A:
no idea about the name. but you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does it work: the I is charging the C and depending on the slope, it will set the R/S in the latch at different time --> generating the pulses (clock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idea about the name. but you should be able to understand how does it work: the I is charging the ...

stronger a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