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求助大佬给出该题的答案

楼主(2023-02-24):
该题目如图所示

网友A:
8*vin,A得出反相器增益44,后面就是个反馈,推一下就知道了,R1=1K,R2=10K,a=R2/R1,b=R1/(R1+R2),Vo=a/(1+1/(b*A)) *v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8*vin,A得出反相器增益44,后面就是个反馈,推一下就知道了,R1=1K,R2=10K,a=R2/R1,b=R1/(R1+R2),Vo=a ...

感谢大佬。我看错题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