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从-180度开始求助

楼主(2023-02-24):
大家好,在LDO中,将miller cap加在Vout和第一级输出之间,(中间还有个buffer),有时候会出现相位从-180开始掉,db20曲线正常,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图1为大概结构;图2为不加miller cap的情况;图3为加了的情况,cap为几pF大小

网友A:
开环位置在什么地方

网友B:
你这个buffer是怎么做的?

网友: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蹲一个回复

网友:
右半平面零点会不会导致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环位置在什么地方

VFB那条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buffer是怎么做的?

是一个普通的S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