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CIW窗口输入2+2,然后弹出一个窗口显示4

楼主(2023-02-24):
在CIW窗口输入2+2,然后弹出一个窗口显示4,不是显示2+2,这个怎么实现? 谢谢大佬~~~~~

网友A:
hiDisplayAppDBox(?name 'myDBox ?dboxText sprintf(nil "2+2 is %d" 2+2))

或者

hiDisplayUserDBox(?name 'myDBox ?dboxText sprintf(nil "2+2 is %L" 2+2) ?defaultButton 2 ?buttons '("OK" "Canc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DisplayAppDBox(?name 'myDBox ?dboxText sprintf(nil "2+2 is %d" 2+2))

或者

感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