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关短信道和均衡的关系

楼主(2023-02-24):
楼主目前在做serdes_TX端的一个driver模块,老师要求的应用场景是200mM左右的短信道,ESD等效电容约为400fF,但是楼主在测试时发现对于这种短信道来说,似乎不做均衡处理眼图也依然可以通过mask测试,但老师认为不做均衡一定是有问题的。。。所以楼主有一点疑问,像这样的短信道有必要做均衡处理吗

网友:
啥速率呢? 200mm很长了 高速下不做均衡几乎不可能

楼主:
20G吧,但是从前方来说开不开均衡感觉看起来不是很明显,而且由于我们没有做t-coil,感觉目前能看见的结果是信道的衰减不是很严重,但是ESD保护电容对输入信号的反射比较明显。。。200mm很长了吗,我看按照pcie-4.0标准来说算是短信道哇

网友(2024-04-03):
200mm, 20cm算是不短的信道了,另外信道的如果质量一般,衰减比较差的话,不做T-Coil很难到 20Gbps。
哪怕出来结果不错,也发不了paper,因为肯定比带T-Coil的设计差很多。

另外你们设计的时候要考虑T-Coil对ESD的影响吗?

网友A(2024-09-03):
楼主,请教下tx均衡怎么做的呀

网友(2024-11-07):
20cm看是啥环境了,一般环境得加均衡

网友:
不用T-coil,400fF的ESD电容配合50欧姆的端接,貌似输出节点带宽不够呢
200mm的信道衰减在10G的NF下可能确实不需要太大的均衡,但盲猜你们的输出摆幅应该很高吧,不然过信道后眼图应该是闭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教下tx均衡怎么做的呀

模拟架构李一个固定tap的FFE电路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