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像这种高压(40v)轨到轨OPA是用什么工艺实现的?普通CMOS可以吗

楼主(2023-02-24):
如图所示,一个输入和工作电压接近40V的运放

楼主:
TP17-SR TP17 SOP-8 高压运算放大器芯片 运放IC 原装3PEAK思浦瑞

网友A:
普通CMOS可以 => 不可

普通CMOS  5v

use 40v hv mos 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CMOS可以 => 不可

好的,感谢,我去中芯国际。18工艺里找一找有没有

网友:
你得用BCD工艺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指出一个具体的工艺名称

网友B:
SMIC的话,有专门的BCD工艺的,.18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MIC的话,有专门的BCD工艺的,.18是有的

应该去哪里申请呢,网上找不到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好心人给指出一个具体的工艺名称

   VIS  0.5um 5v and 40v MOS

PROCESS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S  0.5um 5v and 40v MOS

好的感谢

网友:
有专门的HV工艺,高制程的40nm 28只有TSMC有好像,HV工艺length很大,管子也很大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答案了吗,求大神回答用bcd工艺实现轨到轨输入管选什么,vgs能够承受40v的电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SMIC的话,有专门的BCD工艺的,.18是有的

求大神回答用bcd工艺实现轨到轨输入管选什么,vgs能够承受40v的电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回答用bcd工艺实现轨到轨输入管选什么,vgs能够承受40v的电压呢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大电阻分压?双极性工艺的话?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求大神回答用bcd工艺实现轨到轨输入管选什么,vgs能够承受40v的电压呢

vgs不用承受40V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vgs不用承受40V电压

是的是的,那我用低压电路实现轨对轨的电路把管子换成ldmos管实现36v高压轨对轨可不可行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的是的,那我用低压电路实现轨对轨的电路把管子换成ldmos管实现36v高压轨对轨可不可行大佬
...

是这个思路,但是更重要的是保护问题,vgs怕高压(csmc有vgs高压工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思路,但是更重要的是保护问题,vgs怕高压(csmc有vgs高压工艺)

求告知有啥有什么保护方法,加dio钳制吗还是啥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告知有啥有什么保护方法,加dio钳制吗还是啥方法

我觉得偏置做好了可以用低压设计的思路,见过用齐纳二极管防击穿的,其他没见过

网友A:
几个思路
1.      Input端改电流方式用Vpnp  VNPN
2.      输入端电阻降压  是输入就不会full range input
3.     输入端  先LDMOS卡电压 但是 输入 就不会 full range in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个思路   1.      Input端改电流方式用Vpnp  VNPN  2.      输入端电阻降压  是输入就不会full range in ...

好的,很有帮助,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