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跑到Beginning Pass 1 Mapping(Incremental)就不动了

楼主(2023-02-24):
我在跑riscv的mcu,结果跑到下面这里就一直不动,WORK下的文件更新时间是昨天2.23号凌晨5点,已经一天多没有文件更新了。
Beginning Pass 1 Mapping(Incremental)
Processing   'imem'
Processing   'dmem'
Processing   'dp_mem'

路过的大佬帮忙看看,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想用 DC 合成 memory? 如果是的话,你的内存不足。用 Unix 的 top 指令检查看看。最好不要用合成的方式去做,请有 memory compiler 的人帮忙你生成相对应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用 DC 合成 memory? 如果是的话,你的内存不足。用 Unix 的 top 指令检查看看。最好不要用合成 ...

好的,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想用 DC 合成 memory? 如果是的话,你的内存不足。用 Unix 的 top 指令检查看看。最好不要用合成 ...

谢谢大佬,我对综合不熟悉,这是个盲区,多谢指点,我拓展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