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L 选 XPS MS仿真结果明显错误

楼主(2023-02-24):
     各位前辈好!小弟用ADE L做模数混合仿真,仿了行为级模型,完全正确。听说XPS MS可以加快速度, 把APS改成了XPS MS。结果发现仿真结果明显错误。

     想问下这是问什么呢?XPS MS如何配置才能正常使用?

网友:
精度太差,跑个逻辑还行,其它的还是算了。放弃吧。我也发现过中间信号是错误的,但是最终结果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