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将ICC 导出的gds文件 导入 Virtuoso 中找不到standard cell

楼主(2023-02-24):
用ICC生成GDS文件之后,stream in导入virtuoso,但是生成的layout看不到standard cell,只能看到框框和连线,warning提示the reference cell was not found.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感谢大佬们路过解答一下

网友A:
嗯 ICC的 std  milkway 库里面  CELL view 里面不包含GDS。

打开  milkway 库, steam in 一把STD gds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ICC的 std  milkway 库里面  CELL view 里面不包含GDS。

打开  milkway 库, steam in 一把STD gds 就 ...

milkway库里的STD gds是什么格式的呀,我这只有一个gdsout.map,把这个导入吗?  我在FRAM那个文件夹里找到了缺失的单元,但是没法导入,FRAM里是这种文件

网友:
gdsout.map === 这个是mapping file, 不是gds

好像是T家的std 库 来着 ?

网友A:
看一下解压缩之后的目录有没有一个叫gds的目录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解压缩之后的目录有没有一个叫gds的目录 ?

感谢,找到了gds文件,stream in之后可以看到版图了。另外想问下,在vrirtuoso中DRC和LVS验证通过后,怎么在virtuoso中后仿,模拟电路后仿还有电路图,这只有一个版图文件,怎么后仿来验证STA中芯片能达到的频率

网友A:
怎么后仿来验证STA中芯片能达到的频率
===
不建议用数字的数据去跑模拟的后仿。
当然,设计特别小(几百个cell)的情况可以跑后仿,具体咨询做模拟设计的人,他们很清楚。

网友:
注意的是,数字的电路跑后仿需要跑很多corner, FF,TT,SS 都需要的,这个需要和模拟后仿的人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后仿来验证STA中芯片能达到的频率
===
不建议用数字的数据去跑模拟的后仿。

感谢回答
那不用模拟后仿的话,还有其他的方法来验证这个频率吗?
另外,DRC和LVS有错误的话,得重新进行布局布线是吧,不能直接在virtuoso中修改

网友:
那不用模拟后仿的话,还有其他的方法来验证这个频率吗?
===
数字flow是跑 STA ,模拟后仿是模拟设计的思路,不建议这么折腾,出乱子还不知道谁负责mask的费用。

另外,DRC和LVS有错误的话,得重新进行布局布线是吧,不能直接在virtuoso中修改
===
DRC LVS 有错误,这个要具体原因具体分析,是否重新apr,需要看错误的类型。
比如简单的metal 错误,和base layer nw之类错误是不一样的处理。
肯定不能在virtuoso里面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