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上电复位同步释放问题

楼主(2023-02-24):
最近有一个较为困扰的问题,SOC 上电后系统处于POR复位过程中,内部RC开始起振,一定时间后释放复位,CPU跑在RC 时钟域,并开始配置PLL,等待PLL lock 后,CPU 切换到PLL 时钟域,系统正常work。 有些困惑,一些模块如DDR 、VIDEO 都有单独的PLL时钟,在上电复位过程中,这些PLL 处于关闭,复位结束时,CPU 可以将复位释放同步在自己运行的RC 时钟域,而其他模块的时钟尚未打开,如何做同步释放?难道所有模块都要加时钟mux上电工作在RC时钟域,最后再切换时钟?  希望得到的您的解惑

网友A:
等模块的时钟有了再释放复位,不然时钟都没有释放复位模块也不能工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模块的时钟有了再释放复位,不然时钟都没有释放复位模块也不能工作啊

那请教一下,逻辑上怎么处理时钟稳定后再释放复位,不知道我这样描述对不对:

   复位源释放复位时,模块的时钟还处于gate 状态,模块没有时钟,不存在寄存器复位端亚稳态状态。软件在模块PLLlock后,把时钟门控打开,模块就可以work 了。
那这样模块的复位不做复位同步逻辑都可以。加了复位同步逻辑模块会在时钟到来后两拍释放复位,不加的话时钟到来时已释放复位,好像模块都能正常工作。
    请问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逻辑上怎么处理时钟稳定后再释放复位,不知道我这样描述对不对:

   复位源释放复位时,模 ...

是的,实际电路不做复位同步的话可能也是能正常工作的,但是有些设计里面如果存在一些没有复位置位端的寄存器,还是会有风险,再加上一些仿真工具,对于这种先释放复位再使能时钟的情形可能会直接报出寄存器的x态并传播导致后续仿真跑飞,所以一般保险起见都会加打两拍的复位同步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下,逻辑上怎么处理时钟稳定后再释放复位,不知道我这样描述对不对:

   复位源释放复位时,模 ...

我看了下我们项目里的时钟模块的设计,有些也是在其他的PLL没lock的时候,PLL的输出就和晶振时钟做个mux,让模块先用晶振时钟去了,等pll lock了再切换到pll输出的时钟,这两种做法都可以吧,主要看模块在pll配置完之前需不需要工作

楼主(2023-04-04):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下我们项目里的时钟模块的设计,有些也是在其他的PLL没lock的时候,PLL的输出就和晶振时钟做个mux ...

不好意思,好久才回复,最近了解了一些做法,和您说的一致,如果模块需要上电立即跑,就用switch方式先跑一定有的时钟,等PLL 稳定后再切换。
如果不需要的话,一般用ICG 上电默认关闭钟,复位源解复位之后,等到PLL lock 后再开钟。 一般情况都对复位加同步器,所以即使复位源释放复位后,也必须等到ICG 打开,再等两拍模块才解除复位。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2023-11-11):
同样问题,终于找到答案了

网友(2024-10-10):
和我遇到的一个问题很像,32K晶振有个振荡启动的稳定时间,在振荡稳定之前释放复位,那与这时钟和复位相关的寄存器的值是不是就会出现意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