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配置 JTAG DR

楼主(2023-02-24):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通过procedure file模拟jtag接口时序配置DR进不去扫描链模式,可是通过add input constraint 给那些DR的输出配置值又可以进,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

从tessent visualizer看test setup阶段DR的值配置进去了,可是到shift阶段又变成X态了。

网友B:
add input constraint 等于 VCS的for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d input constraint 等于 VCS的force

是的,请问我是否可以用add input constraint设置DR的值,然后通过其他手段生成test setup阶段的测试向量,两个和在一起能仿真通过就可以了,有没有方法能在不进scan mode的情况下产生test setup阶段的测试向量。请问一般碰到通过jtag配置DR进入scan mode都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我是否可以用add input constraint设置DR的值,然后通过其他手段生成test setup阶段的测试向量 ...

可以用tessent procedure的方式配置jtag寄存器,加到proc文件里面的“procedure test_setup”里面就可以了,必须是cycle by cycle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essent procedure的方式配置jtag寄存器,加到proc文件里面的“procedure test_setup”里面就可以 ...

谢谢回复,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可是当test setup的cycle执行完之后,进入到shift的cycle时,所有配置好的DR值就变成X态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现在就是这么做的,可是当test setup的cycle执行完之后,进入到shift的cycle时,所有配置好 ...

那你检查下再shift阶段,是不是JTAG的4个输入信号值没有给,这个要加input constra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检查下再shift阶段,是不是JTAG的4个输入信号值没有给,这个要加input constraint
...

非常感谢大佬的帮助,命令有用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tessent procedure的方式配置jtag寄存器,加到proc文件里面的“procedure test_setup”里面就可以 ...

请教下大神,mbist 中有没有类似操作, 因为mbist_mode这个信号是一个reg,不是port 。通过spi来配置。mbist是不是也可以将spi配置reg的过程,翻译成test_setup.然后启动mbist测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下大神,mbist 中有没有类似操作, 因为mbist_mode这个信号是一个reg,不是port 。通过spi来配置。mb ...

可以的,只要你setup proc整对了就行,同时mbist mode拉高后不影响你现有的spi通道就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