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逻辑综合 | netlist中pin的固定问题

楼主(2023-02-24):
请教各位大神,我在综合过程中,rtl中某pin是被逻辑驱动的,但在综合出的网表中,这个pin就被固定为0或1,请问,一般在什么操作下会产生这种情况呢?是因为综合环境中设置了什么导致这种情况发生吗?

网友A:
综合的是优化逻辑,实际上这个端口的逻辑是恒定0或者1 ,就 把这个端口输出是0或者1了

很正常的。需要检查RTL里面的逻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的是优化逻辑,实际上这个端口的逻辑是恒定0或者1 ,就 把这个端口输出是0或者1了

很正常的。需要检 ...

还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把netlist中某个pin固定为0或者1,那我在合成时用什么命令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

谢谢.

网友:
还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把netlist中某个pin固定为0或者1,那我在合成时用什么命令可以达到这个目的呢?
===
禁用 std 里面的tie hi ,tie low 就可以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