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无法识别电感

楼主(2023-02-24):
球球各路大神解决 画了一个电感 但是接入电路以后,LVS一直通过不了,发现Layout_sp文件根本就没有subckt这个电感,尝试定义之后,并取消了export from layout 选项,但是启动LVS之后,加进去的subckt又没了,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A:
是design rule文件里有电感定义,pdk里没有这个器件是吗?
如果pdk里有的话,可以看看你画的电感层次是否少了别的东西,pdk里没有就去找主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design rule文件里有电感定义,pdk里没有这个器件是吗?
如果pdk里有的话,可以看看你画的电感层次是否少 ...

是的,PDK里没有,是自己画的,但是可以跑EMX,是不是需要改PDK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PDK里没有,是自己画的,但是可以跑EMX,是不是需要改PDK

想识别器件就要改PDK,至少要在LVS Command File里面加上这个器件的定义,比较麻烦,没PDK工程师不太容易做,不想识别器件同时还要LVS Clean的话就做Black Box。

网友:
能不能识别只是关乎LVS 的command file里面有没有定义,你去查一下,如果有,看是如何定义的,再对照版图看是否少了层次。

网友C:
当做金属电阻过验证就行  以前就是这么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做金属电阻过验证就行  以前就是这么搞的

如果后续要电磁提取的话,只当金属电阻过验证会不会影响XRC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识别器件就要改PDK,至少要在LVS Command File里面加上这个器件的定义,比较麻烦,没PDK工程师不太容易 ...

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后续的XRC提取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后续要电磁提取的话,只当金属电阻过验证会不会影响XRC提取

没提过  不太了解   都是设计自己提 自己仿的   而且好像还是用其他工具仿真的   我们之前这么搞过  你可以做为参考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样的话会不会影响后续的XRC提取啊

你的rcx提取本身就不提取这个电感的,你的电感用EMX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rcx提取本身就不提取这个电感的,你的电感用EMX提取

谢谢您,那电感与其他走线以及互耦怎么处理呢,不好意思,我是小白,还在摸索,目前就是pdk没有电感器件,也没有定义,只有电感dummy层的定义,自己画的电感,LVS不能通过也不会电磁提取,请问您能大致跟我说下怎么解决这个LVS的问题吗,谢谢,还有个问题就是Starrc是做参数提取的吗,是不是只有LVS通过才能做提取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电感与其他走线以及互耦怎么处理呢,不好意思,我是小白,还在摸索,目前就是pdk没有电感器件 ...

目前电感是做过EMX仿真了,有L值和Q值,但是不知道怎么电磁替换原理图的理想器件,pdk里有个Starrc像是做参数提取的,不过virtuoso窗口没有这一栏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那电感与其他走线以及互耦怎么处理呢,不好意思,我是小白,还在摸索,目前就是pdk没有电感器件 ...

我们处理一般是所有高层走线,敏感走线,MIM电容全部提取出来做一个cell,利用电阻过走线的lvs,仿真用EMX抽取;剩余的有源器件用calibre,assura或者QRC抽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电感是做过EMX仿真了,有L值和Q值,但是不知道怎么电磁替换原理图的理想器件,pdk里有个Starrc像是做 ...

你跑完EMX点击那个界面里面的一些按钮是可以生成nport的,里面包含的sp data,拿这个去仿真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目前电感是做过EMX仿真了,有L值和Q值,但是不知道怎么电磁替换原理图的理想器件,pdk里有个Starrc像是做 ...

你跑EMX界面下面不是有个Sparam按钮吗,点他就能生成nport文件了,利用它去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跑EMX界面下面不是有个Sparam按钮吗,点他就能生成nport文件了,利用它去仿真
...

你好,确实生成了nport的schemetic_npot,我想请问怎么将这个导入进我需要的schemetic里,是生成symbol吗,还有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仿的这个nport如果跟供电vdc连在一起的话,那vdd连在这个schemetic能达到给管子供电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确实生成了nport的schemetic_npot,我想请问怎么将这个导入进我需要的schemetic里,是生成symbol吗 ...

生成个symbol,不行直接用nport也行,对应哪个pin连哪个根据你实际的设计连就行了,你就将nport当成你的电感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