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完LVS后没有LVS Report

楼主(2023-02-24):
导入CDL后,我想跑 LVS 验证提的电路是是否和版图一致。按照流程跑后并不显示LVS REPORT。想问下大家这种情况怎么解决?
1.LVS output设置如下

2.界面

是否是因为红圈里的提示导致没有检查成功呢?

还有个问题是从cdl导进来的电路有点乱,如果我想整理成如右图所示,是否可以删掉连线自己重连呢?这样是否会影响后续的LVS?

希望有知道的大拿指点以下?

最佳答案

楼主:
问题解决了。

在run LVS的时候遇到了power/ground的错误,所以就没有LVS report。

而之所以会遇到这个错误则是因为如上图所示,connect all nets by name就好了。

楼主:
不是的,我后来找到原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后来找到原因了。

什么原因啊,楼主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原因啊,楼主帮忙解答一下。感谢!!!

因为楼主的连线是用lable name连起来的而非真实的连线,而LVS是依靠pin作为起点去验证的,找到太多的lable/pin name,LVS就会无从下手,相当于失败了,既然失败了自然就不会有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