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PU或者FPGA为什么对供电的peak2peak有要求

楼主(2023-02-24):
各位老哥:

个人在看文献时看到CPU以及FPGA供电要求,比如其0.9V供电,然后精确度可能要求小于5mV,同时电压peak2peak(负载跳动)小于+-3%(+-27mV)
精确度可以理解,毕竟电压高了功耗大,低了可能性能上不去;
但是peak2peak个人不能理解,毕竟只是一个暂态,如果非要有指标,个人觉得也应该是对谷值有要求而不是峰值。
不知道有没有老哥对这方面有了解?或者有没有相关资料?

网友A:
电压太高会降低寿命,甚至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太高会降低寿命,甚至击穿

谢谢,但是你所说的并不是我想问的。

一般CPU就有供电范围的,我举个例子,比如CPU供电范围是0.5V~2.7V,那么现在工作在0.9V,但是其仍然有peak2peak要求,比如+-27mV;
但是这个和2.7V差距很远,不会到损坏或者击穿程度。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0.9V工作时还有peak2peak要求,尤其是为什么有+27mV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