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S-SAR频谱谐波失真严重

楼主(2023-02-24):
各位前辈好!小弟在复现一个NS-SAR ADC。参照的是ISSCC 2021 27.1。但是现在前仿谐波失真就很严重。请问一般这种情况是哪里出了问题呢?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能不能审核通过一下

网友A:
是schematic仿真吗?可以尝试把其中一些模块换成理想模块,看看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schematic仿真吗?可以尝试把其中一些模块换成理想模块,看看是哪部分出了问题 ...

这个图对应的原理图,除了两个开关是管子级,其余的都是理想模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