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stom compiler 2018安装问题请教

楼主(2023-02-24):
custom compiler 2018安装后, 启动  cdesigner

Error: Incomplete installation. OpenAccess is missing or improperly installed.
请教这个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用Installer正常安装,没看到有其它安装包。是否有其它OA 设置? 谢谢!

网友(2023-12-17):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楼主(2024-02-04):
没有解决

网友A(2024-06-18):
在你的custom_compiler安装目录下:
1、进入./linux64/OA/bin/目录,打开sysname文件
2、找到check_linux()部分代码
3、复制:4.*.*)
                  # NVIDIA Customized CentOS 6.7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4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5、在4、中提到复制的文件末尾新建一行粘贴,修改4.*.*)为自己linux的内核版本,
如:  4.*.*)
                  # NVIDIA Customized CentOS 6.7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4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6.*.*)
                  # NVIDIA Customized ubuntu24.04
                  if [ "$OA_COMPILER" = "" ] ; then
                      compiler="_gcc48x";
                  fi
                  sysname="linux_rhel50$compiler"; sysnames="$sysname $sysnames";;     ####我的linux内核版本为6.8
6、修改完成后重新启动即可解决:Error: Incomplete installation. OpenAccess is missing or improperly installed.

楼主:
感谢, 我去试试~

网友(2024-07-1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你的custom_compiler安装目录下:
1、进入./linux64/OA/bin/目录,打开sysname文件
2、找到check_linu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