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改变ADE_L的simulation路径

楼主(2023-02-24):
改变ADE_L生成simulation生成的仿真数据路径:

方法一:直接在ADE窗口中,点击Setup-Simulator/Directory/Host...,然后直接在Prihect Directory里面直接修改。
方法二:方法一的不方便之处在于每次都要重新去设置一边,所以也可以在.cdsinit中直接添加脚本语句来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在.cdsinit里面添加以下语句:envSetVal("asimenv.startup" "projectDir" 'string "/设置的路径")
注:修改.cdsinit有的需要root权限
方法三:由该贴老哥sea11038的解答:https://bbs.eetop.cn/thread-594930-1-1.html,进入.cdsenv修改。

网友A(2025-07-17):
有没有办法让仿真保存路径按照library自己分类呢?就是一个library项目对应一个文件夹,其下所有cell的仿真都自动保存到其文件夹下,而非统一保存到同一个simulation下,否则同名cell会被覆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让仿真保存路径按照library自己分类呢?就是一个library项目对应一个文件夹,其下所有cell的仿真 ...

还需要?需要我可以帮你看看。现在不像以前一样天天来论坛划水了,很多消息都没来得及及时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办法让仿真保存路径按照library自己分类呢?就是一个library项目对应一个文件夹,其下所有cell的仿真 ...

直接使用ADE Explorer,仿真文件就保存在Cellview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需要?需要我可以帮你看看。现在不像以前一样天天来论坛划水了,很多消息都没来得及及时回复。 ...

是的。可以的话还是希望有方法

楼主(2025-09-16):
引用 网友A:
是的。可以的话还是希望有方法

你用ADE XL或者更高的仿真器即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