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lock buffer是cmos工艺的吗?

楼主(2023-02-24):
具体的硬件电路是个什么样子的呢?

怎么找不到论文或者相关的书籍呢?

网友:
就是反相器

楼主:
那,low noise clock buffer,又是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low noise clock buffer,又是什么呢?

字面的意思,低噪声时钟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面的意思,低噪声时钟buffer

就是反相器?为什么要强调low noise呢?low noise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反相器?为什么要强调low noise呢?low noise是怎么实现的呢?

PLL里对噪声指标要求很高,这个在电路设计和版图里都有特殊的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L里对噪声指标要求很高,这个在电路设计和版图里都有特殊的处理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在电路设计和版图里都是怎么特殊处理的?

如果原理上只是一个反相器,不知道具体实现的时候,是如何特殊处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就是想知道,在电路设计和版图里都是怎么特殊处理的?

我是搞版图的,在版图里可以给去耦电容的接触做到低阻抗。电路设计的时候一般会用DNW的MOS管,来抵抗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搞版图的,在版图里可以给去耦电容的接触做到低阻抗。电路设计的时候一般会用DNW的MOS管,来抵抗噪声 ...

谢谢。

给去耦电容的接触做到低阻抗。。。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接触”?

又是怎么做到低阻抗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给去耦电容的接触做到低阻抗。。。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多打孔

楼主:
在die上多打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