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楼主(2023-02-24):
想问一下在 ADE simulation 里可以通过换 Parameter 的方式把cellname 或者 libraryname 换掉成别的cell 吗?
我懂可以通过parameter修改 width/length 那些,不需要修改schematic也能跑sim

我不想每次都通过修改schematic,而且有些cell 我没有修改权的话还需要copy一份才能改。。

如图,如果我把cellC换成cellD,没有修改权的话,我需要copy cellA,然后在DUT换成cellA_copy。
如果很多层的话,就需要copy很多

还是各位有更好的方法执行这个?

网友:
后台仿真,改网表

网友:
这样的功能在Spectre仿真控制文件里面是通过 alter或者altergroup语句来实现的,可以在一个仿真的之中改变电路或者子电路的模型(在拓扑架构不变的前提下),以及电路的参数。去Spectre的用户手册里面找一个altergroup的例子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