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自举开关耦合电容的问题

楼主(2023-02-25):
这是CCLiu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里面的一个自举开关,他设计了一个交叉耦合的电容,文章里说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减小输入通过Cds耦合到输出端,想请问这样做的原理是什么呢?交叉耦合的电容是如何减小输入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A:
当开关关闭时,会直接把输入耦合到采样点,加入的cross couple 电容会使得只有vip/vin 的共模信号耦合过去,
因为vip, vin会同时耦合到同一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开关关闭时,会直接把输入耦合到采样点,加入的cross couple 电容会使得只有vip/vin 的共模信号耦合过去 ...

根据您的回复,我理解的意思是:输入还是会耦合到采样点上,但是由于交叉耦合电容的存在,vip和vin会被同时耦合到采样点的正负两端,在进行比较的时候相当于同时增加或减小了一个常数,所以不影响比较结果。请问这样的理解和您描述的一致吗?

网友A:
基本一致,如果 vip+vin 也就是共模不变化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耦合,因为电容只能耦合变化的部分

网友(2025-03-15):
请教一下自举电路的交叉耦合管和交叉耦合电容的区别 https://bbs.eetop.cn/thread-98608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一致,如果 vip+vin 也就是共模不变化的话,根本就不会有耦合,因为电容只能耦合变化的部分 ...

请教一下自举电路的交叉耦合管和交叉耦合电容的区别 https://bbs.eetop.cn/thread-98608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