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二阶delta sigma modulator仿真问题疑问

楼主(2023-02-25):
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参考《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converter》这本书搭建了一个二阶的SDM环路,使用的是1bit的量化器,delta = 1.25,然后系统是下面这样子的(图1):

正常来说,二阶环路输出的噪声整形应该是下面这张图(图2),可以清晰的看到-40dB的二阶调制现象。

但是,当我把上面系统的正弦输入修改为常数1时,得到的仿真结果是下面这样子的(图3),-40dB的现象看的不是很明显了。

因此我的疑惑是:为什么输入为正弦和输入为常数的情况下获得的PSD差别那么大,不知道有无前辈能够给我一些解答,非常感谢!

另外用于测量PSD的模块来自于simulink的SDtoolbox,进行正弦输入时的PSD计算参数如下图所示(图4)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网友(2023-05-23):
你输入的这个常数应该超过稳定工作范围了,你输入一个小于1的无理数试试,比如0.31415926525或者0.1*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