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断言中多周期延时##的请教

楼主(2023-02-25):
这个多周期延时我就很疑惑

图片1:
这个中##1延时计算时刻需要等待B结束 也就是B的start和C的start实际上隔开了2个周期

图片2:
按照延时计算  那么在序号为4的时钟边沿,是A第4个高电平的起始时刻,
在序号5的时钟边沿,才是A的第4个高电平的结束。意味着延时计算应该从序号5开始,即A低电平应该出现下一个边沿(即在序号为6的时钟边沿)
怎么在第二幅图片中,延时计算从序号4的边沿就开始了。

两幅图哪里有问题了?  请教请教

图片1

图片1

图片2

图片2

网友A:
建议学习|->和|=>的区别,前者是同是判定,后者的判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学习|->和|=>的区别,前者是同是判定,后者的判定有一个时钟周期的间隔 ...

不是这个区别 |->和|=>我明白  我想请教的是多周期延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区别 |->和|=>我明白  我想请教的是多周期延时##

延时就是##表示时钟周期延时啊
其实你给的这两个例子 这个字母A B C很容易让人困惑;第一个例子中A B C代表sequence,一个sequence可以是很复杂的表达式,所以对sequence断言的开始和结束之间可以间隔若干个时钟周期,但是第二个例子A就是信号呀,对信号的断言哪有开始和结束?无非就是当下A是高电平,即断言成功,A是低电平,即断言失败,所以你说的A的高电平的开始和A高电平的结束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3-04-22):
引用 网友A:
延时就是##表示时钟周期延时啊
其实你给的这两个例子 这个字母A B C很容易让人困惑;第一个例子中 ...

OK thi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