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解决Sigma Delta ADC的理想模型搭建问题

楼主(2023-02-25):
最近在学习SD ADC,也搭建了实际电路,但是与MATLAB里面搭建的非理想架构性能差很多,实际电路只是信噪比差很多,内部输出摆幅均与建模一致。
因此想把电路里面的非理想器件换成理想器件来逐步找出问题。但是遇到了如下问题:
首先是只换运放,理想运放尝试了如下结构
1、VCVS搭建的

2、Verilog A写的

3、李福乐老师PPT上的

我也均单独验证过运放的AC和瞬态特性,均无问题,但是替换了SD中的运放后发现不收敛,例如第二级的输出波形,前期还保持稳定,中间突然震荡饱和了

单独只换开关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求解答如何使用理想电路模型搭建SD ADC

网友A:
除去器件噪声和非线性,可能量化噪声未经过有效整形;检查一下运放之间的输入端是否接错;

网友B:
可以考虑限制VCVS摆幅,设置vmax/vmin,或者diode钳位;也可以在输出串一个很小的RC帮助收敛1ohm,10fF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去器件噪声和非线性,可能量化噪声未经过有效整形;检查一下运放之间的输入端是否接错; ...

我使用实际运放是可以跑出噪声整形的结果的,我的实际运放和理想运放symbol是一样的,没有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考虑限制VCVS摆幅,设置vmax/vmin,或者diode钳位;也可以在输出串一个很小的RC帮助收敛1ohm,10fF ...

限制摆幅试过了,这个没有效果,我去试一下串一个很小的RC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使用实际运放是可以跑出噪声整形的结果的,我的实际运放和理想运放symbol是一样的,没有接错
...

==接错了也能量化误差也能整形的,比如三阶60dB效果变成二阶40dB的效果。

网友:
实际电路跑出来的结果波形没有问题,可能是fft程序有问题,不能用sdtoolbox里面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