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一种跟教材里不一样的Bandgap带隙结构中遇到的问题讨论

楼主(2023-02-25):
这是我在前辈们论文里看到的带隙结构,想问一下大家这个结构的带隙工作原理是什么样的,我的理解是T1和T2在R0上通过△Vbe产生了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流,电流流过其余的电阻产生了一个正温度系数的电压,然后跟T0这个负温度系数的电压Vbe抵消在V端产生Vref,但是我实际仿真的时候好像不太对,我跟我老师这么解释,我老师说不应该是这样的说我没理解电路结构,想请教一下大家我的思路正确吗?

下面这个是文献中前辈的电路图,他BJT的极性是反的,并且他将原理图中原本短接的T0接到了R0电阻的后面,请问跟原本的工作原理有什么区别吗

谢谢大家指导一下我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应该没问提
但你的电路的t0画错了,应该是b 到c 而不是b到e

网友A:
原文献是对的
对了,原来文献中说这个bandgap和一般的bandgap 是要取得什么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基本是对的,应该没问提
但你的电路的t0画错了,应该是b 到c 而不是b到e ...

谢谢回复,就是说第一张图里的T0的b应该是连到上面的c对吧,那这样连和第二张图的接法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文献是对的
对了,原来文献中说这个bandgap和一般的bandgap 是要取得什么改进? ...

原文献是说的第一张图还是第二张图?文献里说这种连法是为了通过让BJT成为轨到轨放大器的输入端,然后通过回路负反馈给运放提供一个自偏置。

网友A:
第二张图是pnp,  你的是npn, 都应该接成b to c, 不管是npn 还是pn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是pnp,  你的是npn, 都应该接成b to c, 不管是npn 还是pnp

!我知道哪里错了,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是pnp,  你的是npn, 都应该接成b to c, 不管是npn 还是pnp

请问pnp型和npn型的BJT在应用上有什么区别和要求吗?这一块我一直不是很明白

网友:
你好  方便发下论文吗  谢谢

网友B:
這電路若用CMOS製程,應該是無法實現.
要用BICMOS製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電路若用CMOS製程,應該是無法實現.
要用BICMOS製程

您好,请问为什么CMOS工艺无法实现,能详细讲解一下原因吗,因为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的仿真实验,说实话不是很顺利还在分析原因出在哪,谢谢前辈。

网友(2023-09-27):
因為CMOS製程找不到可以如電路圖般接法的BJ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