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上的小信号增益求解

楼主(2023-02-25):
第二版中文版的第三章的3.21的(c)和(e),为什么答案中求解可以看成是电阻分压网络?有点不明白。

题目

题目

(C)的答案

(C)的答案

(e)的答案

(e)的答案

网友A:
看Razavi教材P66-P67的推导过程你就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Razavi教材P66-P67的推导过程你就懂了

嗯嗯  谢谢老哥 书上那个Av=req/(req+1/gm)公式中的1/gm其实指的是M2的源端往上看的电阻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