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bget输出的结果改成每个结果单独一行

楼主(2023-02-25):
请教下,dbget默认输出结果是以空格隔开,有没有什么设置可以把空格改成回车,即每个结果独占一行,谢谢

网友:
dbGet 输出到个文件,sed awk 之类处理一下么得了 ~~~

网友A:
results from cadence liv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sults from cadence live

您好,请问下那个list的脚本是在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下那个list的脚本是在哪?

图片下面那一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下面那一段

啊,真的该去眼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