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charge pump里面一定要有运放吗?

楼主(2023-02-26):
先进工艺下,运放的GBW等很难弄,失调失配什么的。

是否有不使用运放的CP架构呢?

不能降低CP的性能。

楼主:
It is rather challenging to implement high-performance op-amps in the deep nanoscale technology because of the low intrinsic gain of the bulk transistors.

网友A:
不用运放的很多吧,但是总是要有偏置电流的,可以外部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运放的很多吧,但是总是要有偏置电流的,可以外部给

谢谢,不用运放的架构有哪些啊?有没有相关论文题目什么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不用运放的架构有哪些啊?有没有相关论文题目什么的?

不好意思,我也没太细致了解过。但是PLL里的CP,个人觉得外部引入偏置电流,电流镜结构复制到输出,up和dn信号控制充放电管子,大致这种结构,应该用不上运放。具体可能得去ieee上搜搜看了

网友B:
Y. . -S. Choi and D. . -H. Han, "Gain-Boosting Charge Pump for Current Matching in Phase-Locked Loop," i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I: Express Briefs, vol. 53, no. 10, pp. 1022-1025, Oct. 2006, doi: 10.1109/TCSII.2006.8821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Y. . -S. Choi and D. . -H. Han, "Gain-Boosting Charge Pump for Current Matching in Phase-Locked Loop ...

谢谢,太老了,有没有更新一点的论文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没太细致了解过。但是PLL里的CP,个人觉得外部引入偏置电流,电流镜结构复制到输出,up和d ...

看书

网友C:
不用运放你的CLM问题没法解决,电流的mismatch做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运放你的CML问题没法解决,电流的mismatch做不上去

无法绕过运放了啊?

网友(2024-12-01):
这是哪本书,方便说一下书名么

网友(2025-01-08):
引用 网友C:
不用运放你的CLM问题没法解决,电流的mismatch做不上去

想问下这个运放从正向设计的角度应该要做到什么地步,这个运放才算满足CP里对运放的要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