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Hspice

楼主(2023-02-26):
有没有大佬知道Cadence设计的电路能不能转换成Hspice能用的文本文件   屏幕截图 2023-02-26  屏幕截图 2023-02-26

网友:
仿真器里面选择hspice,然后选择产生netlist就可以了

网友:
看了下你的电路,大约知道你问题在哪了,设计电路的时候,尽量要PIN,而不要用virtuoso自带的lib里面的symbol,因为很多自带的是没有对应的hspice的表示,导出的时候会报错。

一般流程最好是设计好整体电路,确定用spectre仿真,再设置一个test bench里面再使用这些vdd/gnd的符号。

网友:
对比着手册自己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