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位裕度足够,瞬态不稳定,动态电阻

楼主(2023-02-26):
LDO
0负载下 60°裕度  0-200u瞬态时会不稳定

10u-200u瞬态 10u时波特图

10u-200u瞬态 10u时波特图

10u负载下裕度也是60左右,做10u-200u瞬态就没问题

怀疑动态电阻部分出了问题。我的电路图如下,红色圈住部分为动态调节部分,主要想法就是,功率管电流变的时候会更改M13的阻抗。

电路图

电路图

如果我把动态电阻部分改成固定电阻,做0-10u瞬态是没问题的。使用这个动态补偿做0-10u下的瞬态也是会不稳定。
现在的奇怪的是,这一部分怎么影响瞬态呢?
考虑过是否形成了正反馈网络,但是M17和M13都是只能单向的导通啊。
或者是M17这个管子参与了瞬态嘛?
有点奇怪,请问大家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0-200u瞬态 0负载时候波特图

0-200u瞬态 0负载时候波特图

网友A:
大信号振荡,小信号STB放不出来的;
感觉只有用每级的摆率大致分析一下;
你那个动态补偿明显会影响Cc的充放电速度;
“如果我把动态电阻部分改成固定电阻,做0-10u瞬态是没问题的。使用这个动态补偿做0-10u下的瞬态也是会不稳定。现在的奇怪的是,这一部分怎么影响瞬态呢?”

这句话不是很明白,0~10u瞬态是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信号振荡,小信号STB放不出来的;
感觉只有用每级的摆率大致分析一下;
你那个动态补偿明显会影响Cc的充 ...

就是如果使用动态电阻的模块,做一个0u-10u的瞬态响应,在0负载下会振荡。

但是如果用电阻来代替了这个动态模块,0u-10u的瞬态就正常的波形。

所以认为bug应该就出在这个动态模块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如果使用动态电阻的模块,做一个0u-10u的瞬态响应,在0负载下会振荡。

但是如果用电阻来代替了这个 ...

额,你说的是0uA~10uA的负载跳变?
但是你前面是0uA~200uA的负载跳变?
还是0uF~10uF负载电容什么的?
要不在整理一下,那些是负载电容,那些是负载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说的是0uA~10uA的负载跳变?
但是你前面是0uA~200uA的负载跳变?
还是0uF~10uF负载电容什么的?

负载电容没有变化过,都是100pF。
一直都是在做负载电流变化的瞬态响应

网友:
“0负载下 60°裕度  0-200u瞬态时会不稳定
10u负载下裕度也是60左右,做0-200u瞬态就没问题”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基本瞬态都是0~200u跳变,还和你仿真stb时候的dc loading有关系?
或者是后面第二行的0-200u其实是10u-200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