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virtuoso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

楼主(2023-02-26):
启动virtuoso时出现了下面的错误,请问该怎么办

网友:
When installing virtuso, it asks for the OA path, but this is because it is not the default but user-specified.
In the case of customizing, it is for using a specific version, so you can specify its designated path when installing.
If you search for oa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you can see that the link does not match the oa path in the installed directory.

网友:
csh
setenv OA_HOME /opt/eda/xxx/yyy/oa_vzzz

网友:
OA路径改了

网友:
不要设置 oa_home   方法: unsetenv  OA_H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