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后仿报错

楼主(2023-02-26):
对电路进行前仿,能顺利进行仿真;
提取calibre后进行后仿,仿真一直报如下错误:
ERROR(CMI-2436): I0.XI18_XI14_XPM14: ''Pclm' = -1.40959 must be non-negative.
请问为什么后仿就会出现这个错误,该如何解决呢?
PS:使用的是SMIC 130nm的工艺。

网友A:
找模型工程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模型工程师

是finger指数过多导致的

网友B(2023-12-19):
引用 楼主:
是finger指数过多导致的

想问一下您的finger是多少呢,我5个finger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您的finger是多少呢,我5个finger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你试下偶数的fing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