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dr问题

楼主(2023-02-26):
precharge和refresh都是能达到充电目的,precharge可以把整个bank充电,refresh是逐行的,那岂不是用precharge就可以了?

网友:
precharge是结合active一起用的,只用来关闭已经打开的行,所以是不定期的,有需求就发precharge,而refresh是为了保留数据进行的周期性行为

网友:
查看DDR的内部结构,word line,正常时候的电平是VDD/2.在读写完数据后line上的电压变了,为了能保证下一次的正常读写,需要把这个line的电平恢复到VDD/2,这个过程叫预充电,刷新是因为DDR存储数据的结构是电容,有漏电,所以必须周期性的把数据取出来在写进去,保持电容里的数值,整体看刷新和预充电干的不是一个事,刷新动作里包含预充电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