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装vcs和verdi校验激活文件的时候遇到问题,lmgrd找不到,安装了lsb和lsb-core也不行

楼主(2023-02-26):
安装vcs和verdi校验激活文件的时候遇到问题,lmgrd找不到,安装了lsb和lsb-core也不行,系统ubuntu22.04LTS,有人知道如何解决吗

网友A:
install 32bit compatible vers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stall 32bit compatible version

谢谢,我在SCL的目录下面找到了lmgrd,添加好环境变量用那个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在SCL的目录下面找到了lmgrd,添加好环境变量用那个就可以了

哈哈,没想到,是最低级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没想到,是最低级的问题

是这样的,刚接触,还以为装了lsb就可以用lmgrd命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