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layout里两个nMOS的管子有源区连接后与M1的connect消失

楼主(2023-02-27):
n管的尺寸是3u/60n,p管是2u/60n

网友A:
options--layoutXL,下面选项勾上,cont就会保留

网友:
楼上正解,赞一个!!!

网友B:
追问一下,自动连接、和手动连接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追问一下,自动连接、和手动连接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如果需要ABCD***各种匹配的时候,自动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layoutXL,下面选项勾上,cont就会保留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