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lvaco 的victory license

楼主(2023-02-27):
最近用了这个victory license, 发现victory有六个组件工具, 其中只有victory device victory process 是有license的, 其他的三个组件victory atomistic, victory mesh, victory visual, 没有license, 求教群里的大神,如何找到这些组件license的关键字? 如何生成这个更多工具的license 文件。

网友(2023-07-19):
有新版silvaco可以分享下么?

网友A(2024-04-25):
加上这段就可以
# ===============================================================
# Victory(mesh)
# ---------
MODULE_CLASS 1
MODULE_GROUP 19
MODULES 0
MODULES 1
MODULES 2
MODULES 3
MODULES 4
MODULES 5
MODULES 6

另外麻烦问下,您是用到什么版本的silvaco?我2019到找不到victory visual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加上这段就可以
# ===============================================================
# Victory(mesh)

软件里找不到这个组件,不是指license。license感觉可以编出来

网友(2024-08-01):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找不到这个组件,不是指license。license感觉可以编出来

大佬,请问victory atomistic的license怎么添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