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绕好的线如何自动插buffer

楼主(2023-02-27):
求教一下各位大佬。工具是innovus,现在有一部分走线希望明确指定走线层次和位置,所以直接使用手工画线的方式在打power之后place之前把线画好。需求是工具在place -> route的过程中可以像ecoAddRepaeter那样把线打断然后自动插buffer解timing,drc然后重连,但是基本不动我已经画好的长距离走线的位置,金属层,这个该如何设置?

网友A:
首先,在画长距离走线时,尽量使用 power rails 和 clock tree 之间的空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需要插入 buffer。

在布局完成之后,使用 Innovus 中的 Place Optimization 功能来插入 buffer。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设置 Placement Layer Constraints,来约束 buffer 的位置。具体步骤如下:

a. 在 Innovus 中打开设计库。

b. 进入 Design Planning 界面,选择 Placement Layer Constraints。

c. 在 Placement Layer Constraints 界面中,选择 Add New Constraint。

d. 在 Add New Constraint 界面中,选择 Buffer Placement Constraint。

e. 在 Buffer Placement Constraint 界面中,选择需要添加 buffer 的 net,然后设置 buffer 的位置和方向。

f. 在 Buffer Placement Constraint 界面中,可以设置其他约束条件,例如 buffer 的类型和大小等。

之后,在 Route 阶段,使用 Innovus 中的 Route Optimization 功能来进行布线。在这个过程中,可以设置 Routing Layer Constraints,来约束走线的位置。具体步骤如下:

a. 在 Innovus 中打开设计库。

b. 进入 Design Planning 界面,选择 Routing Layer Constraints。

c. 在 Routing Layer Constraints 界面中,选择 Add New Constraint。

d. 在 Add New Constraint 界面中,选择 Net Route Constraint。

e. 在 Net Route Constraint 界面中,选择需要布线的 net,然后设置走线的位置和方向。

f. 在 Net Route Constraint 界面中,可以设置其他约束条件,例如走线的宽度和层数等。

在布线完成之后,可以进行 DRC 和 LVS 检查,确保布局和布线的正确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画长距离走线时,尽量使用 power rails 和 clock tree 之间的空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需要插 ...

在画长距离走线时,尽量使用 power rails 和 clock tree 之间的空隙。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需要插入 buffer

--请教下,在Power rail之间我理解的,但是在clock net之间都是翻转很快的信号线,自己画的不会被clock net影响有si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