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drf文件启动目录下找不到

楼主(2023-02-27):
我想把display.drf文件放在启动目录下,然后修改一些字体大小及高亮net的颜色,但是找不到display.drf文件,所以请教下前辈们,这个文件在哪里可以找到啊

网友:
pdk 会带,或是pdk 库文件下有

楼主:
已经找到了,想请教您个问题,我高亮schmatic的net的时候,由于net比较细,看着比较累,所以想在display.drf文件通过修改可以使得schmatic的net都变粗一些,这样我随意高亮某条net的时候看着不那么累了,

,但是display.drf文件里面不太清楚,还请赐教下

网友:
一般就是放在tech lib或者tech lib上一级

楼主:
已经找到这个文件了,我现在是想修改display.drf文件,使得schematic的net更粗一些,这样我高亮的时候看net不那么累;想请教下大佬们,具体修改哪里呀

楼主:
我想得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在display.drf里面找到PacketName列名称为y0~y9,将其LineStyle修改为thickLine,重新load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