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逻辑综合和后端中,针对不同指标的侧重都有哪些command和option呢?

楼主(2023-02-27):
500资产

求助各位大佬,
对于一个设计,在综合和pr都会去关注它的时序,面积,功耗;在综合compile或pr的place_opt后面会有一些option(-power之类的),专门对其中一项指标优化;
有没有大佬能简单总结一下,在综合和pr时只追求功耗这一项侧重时,都还有哪些option、变量或是命令能对这项指标进行优化呢?(DC+ICC)

网友A:
调功耗是个大工程,搞不好还得拉上软件的人一块讨论问题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功耗是个大工程,搞不好还得拉上软件的人一块讨论问题 ~~~

不不不,不用那么的顶层,就是在综合后端的flow中,会有哪些命令、变量或是操作之类的,会影响到功耗这种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不不,不用那么的顶层,就是在综合后端的flow中,会有哪些命令或是变量之类的,会影响到功耗这种
...

就是在完全不关注时序和面积的情况下,让功耗尽可能低

网友A:
现在工具默认已经做的很好了, 而且综合只是个implement的过程,可以吃个vcd,让工具自己分析一下功耗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工具默认已经做的很好了, 而且综合只是个implement的过程,可以吃个vcd,让工具自己分析一下功耗优化 ...

做了几次项目,综合都没有吃过VCD,你们会吃吗?还是说我们对功耗要求不高,所有才没吃,但是,我做的也是low power design

网友A:
你们会吃吗?
===
这个看对功耗追求的效益比了。。。量产之后有钱了,一般都要整VCD flow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们会吃吗?
===
这个看对功耗追求的效益比了。。。量产之后有钱了,一般都要整VCD flow的~~~~ ...

意思是赚到钱了以后,产品开始更高端一些?追求下更低的功耗?

网友:
产品开始更高端一些?追求下更低的功耗?

===

差不多吧,搞功耗投入的人力物力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