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眼图的问题

楼主(2023-02-27):
resize,w_320,m_lfit.jpg 为什么我得是斜的啊,和信道什么有关吗

网友A:
图太糊了你的设置看不清,另外这是均衡器的输出吗

网友B:
过来问问题发个这么糊这么小的图,谁能看得清。

网友C:
rise fall 不match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太糊了你的设置看不清,另外这是均衡器的输出吗

是的.截的图可能有问题,重新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来问问题发个这么糊这么小的图,谁能看得清。

我的.第一次发帖子没太截明白u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是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ise fall 不match

请问这个要怎么去匹配呢

网友D:
这肯定跟你电路有关啦,不看电路别人也不会知道什么原因,仿一下rise and fall time,去改一改电路。不知道你是新手还是老手,一般先用理想的vpulse信号看输出,查找信号路径上哪里有问题,而不是直接去叠眼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肯定跟你电路有关啦,不看电路别人也不会知道什么原因,仿一下rise and fall time,去改一改电路。不知道 ...

纯新的新手..谢谢指教,设置的一个均衡电路,请问Vplus怎么仿真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纯新的新手..谢谢指教,设置的一个均衡电路,请问Vplus怎么仿真呢

就tran仿真啊,把激励rand bit换成vpuls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tran仿真啊,把激励rand bit换成vpulse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要怎么去匹配呢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使用反相器推  那 P管和N管阻抗要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使用反相器推  那 P管和N管阻抗要一致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