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如何进行数组赋值并单独输出

楼主(2023-02-27):
在Cadence里使用verilog-A语言设计一个10位的移位寄存器,在这里关于数组的语法和verilog很像,但是输出的时候如何让每一位单独输出?

如果写的是module(out[9:0]);output out[9:0];就只会有out[9:0]这一个端口,但是如果写的是module(out[9:0]);output out[i];就会提示语法错误。
我需要的是十个out端口各自输出,求助

网友A:
你就写module(out[9:0]);output out[9:0],到时候symbol的时候手动改一下pin,将bus的改成10个pin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写module(out[9:0]);output out[9:0],到时候symbol的时候手动改一下pin,将bus的改成10个pin就行了 ...

十个pin名从out[0]到out[9]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写module(out[9:0]);output out[9:0],到时候symbol的时候手动改一下pin,将bus的改成10个pin就行了 ...

比如这样?

比如这样?

比如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这样?

module括号里面的端口不需要带位宽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dule括号里面的端口不需要带位宽

图贴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