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请问市场上有没有时钟占空比可调的时钟倍频芯片卖?PLL占空比好像都是50%的

楼主(2023-02-27):
大佬们好~想要请教一个问题:现在在做一个电路,理论上该电路使用的时钟是片外时钟(小于400MHz)以及它的倍频时钟(小于800MHz)。但是考虑到测试问题,倍频时钟的占空比需要可调(50%~80%),请问有没有能够输出占空比可调的倍频芯片卖呢?PLL芯片好像都是占空比50%的,然后如果在芯片上自己做的话我现在只会逻辑原理上实现,真正做可能会有同步性、抖动等问题,所以想直接买芯片。请问大家有没有这种芯片卖呢?

原理是对时钟进行延时,延时的话做一条延时链,选出合适的延时,然后与原时钟进行异或,就能产生占空比可调的倍频时钟。实现上同步性和抖动等问题都不知道怎么衡量与解决。

网友A(2024-06-23):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了吗

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卖的,最后在芯片搞了个延时链,可以选出来哪个延时,按照题目的原理图自己做了这样的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