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PR版图利用率

楼主(2023-02-27):
如何提升数字版图的利用率(placement density)

网友:
多迭代,利用率从80%,90%,95% ~~~

做多了,就知道咋弄了。。。方法很多的 ~~~

网友A:
多迭代,利用率从100%,95%,90%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迭代,利用率从100%,95%,90% ~~~

也是个思路。。。从最小面积开始测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