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报错说dummy管的版图尺寸和原理图尺寸不一样,这个咋解决?

楼主(2023-02-27):
(图片)

网友:
问下电路,你版图的dummy是不是和设计需求的不符,个数和尺寸确认下,你这偏差太多了

楼主:
可以详细说说吗?

网友:
确定是DUMMY问题的话,1,电路那边直接改了导CDL给你进行比对。2,你去CDL,找到相应器件,你图中显示的是P-dum3,N-dum2,可以直接search,去更改它的数量即可。

网友:
dummy可以修改的,不确定可以先问电路是不是可以修改的,可以的话就自己先修改网表(.cdl),验证跑过后再叫电路修改,更新电路后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得先确认是电路错误,还是版图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