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CD项目电路图求助

楼主(2023-02-27):
本人最近需要进行模拟版图设计岗位面试,想要给自己的简历上增加一两个BCD工艺的模拟项目,但是当时在公司的时候也只是简单support了两三个月,画了几个简单模块就撤了,因此需要一些BCD模拟项目的具体参数——主要是具体电路,包括具体器件参数
(版图布局、layer定义、应用场景均可)

网友A:
国内能做BCD的就那几家,不同厂家的BCD特色不一样,要是没用过相关工艺,几句话就露馅了。光我用过的三家BCD工艺就有很多的细节不一样。真想搞明白先确定一家BCD工艺,然后要一份技术文档说明,读一遍design rule和process device information,然后再讨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能做BCD的就那几家,不同厂家的BCD特色不一样,要是没用过相关工艺,几句话就露馅了。光我用过的三家BC ...

所以我的定位就是——我有3-5个月的BCD项目经验,大概是负责过一个DC-DC模块中的降压部分的版图设计和完工

网友B:
几个月版图没差了 说说怎么匹配 电流多大走多宽 如何shieldin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个月版图没差了 说说怎么匹配 电流多大走多宽 如何shielding

这些不是CMOS工艺也有嘛,想要一些BCD工艺独有的注意事项,比如35V器件和50V器件差别为什么大,要怎么注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些不是CMOS工艺也有嘛,想要一些BCD工艺独有的注意事项,比如35V器件和50V器件差别为什么大,要怎么注 ...

器件的差别就是NBL对SUB的耐压不同啊,然后注意和低压部分的latch up就行了

网友(2023-04-29):
求个工艺库

网友:
请问楼主找到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