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管子是高压管吗,怎么使用,我用36V直流电压,显示最高承受5V

楼主(2023-02-27):
如图

网友:
nld35和pld35能满足你要求

网友A:
耐压指源漏耐压,为什么要扫VGS?

网友B:
这种栅源和栅衬底耐压还是5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栅源和栅衬底耐压还是5V

那有没有能承受36V VGS的器件,想做一个高压输入轨到轨OPA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压指源漏耐压,为什么要扫VGS?

哦哦,因为我想当然的想做一个承受36V高压输入的轨到轨OPA

网友:
耐压仅仅是指D端的耐压,栅极并不能耐高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哦,因为我想当然的想做一个承受36V高压输入的轨到轨OPA

通过电路设计,限制Vgs电压来做